[国产单片机]
38k红外发射有问题了,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7-24):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载波的占空比吗,
用PWM做的话,设置就可以了。
如果用定时器做载波的话,就用count计数取反I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载波的占空比吗,
用PWM做的话,设置就可以了。
如果用定时器做载波的话,就用count计数取反IO。 ...

如果用定时器做载波的话,就用count计数取反IO
*************
那CPU都不用干别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定时器做载波的话,就用count计数取反IO
*************
那CPU都不用干别的了 ...
能不能干别的,看楼主的项目复杂程度了。 如果只是写按键显示发射之类的东西,那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项目稍微复杂一点,我想主控MCU不会没有PWM的。

网友C:
便宜的国产MCU有IR功能吧,我知道很多MCU都是有的,但这种MCU是跑内振的,频率可能不是很准,要接收那边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