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几毫安小功率隔离电源方案

楼主(2013-07-24):
对两路高压直流采样(200-1200v),用的是线性光耦,其中输入端还有个LM321需要供电。之前用的是5.1v稳压二极管,一方面需要串的电阻功率得5w多占地方,另一方面买的不同批次稳压二极管结果出来也不一样。
淘宝搜12v转双路5v的隔离电源最小是1W的,体积偏大了点,实际只要0.05W就够了。
请问有现成的低功率隔离电源方案吗?

网友A:
不知道你需要多大啊。

楼主:
0.05-0.1W就够了

楼主:
如果从高压这端取电,除了用稳压二极管外还有别的方案吗?

网友B:
F1205S-1WR2

网友B:
上面2个隔离5V
关键看你输入电压要怎么弄

网友C:
搞两个线圈用无线供电吧,也是隔离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是要两个+5V,可以从输入端300-1200v取电,或从控制端5V/12v取电。jjjyufan提的ADuM5010可能比较实用,谢谢!

网友D:
你多大体积能接受嘛
搞个小磁环从控制端取电吧

网友E:
你这个前段的功率0.1瓦可能不够吧。光驱动线性光够的电流就要不少。
前段双12V的画其提供的电流只有4毫安,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list-174-1.html
的隔离变送器模块
是个很好的选择, 推荐给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前段的功率0.1瓦可能不够吧。光驱动线性光够的电流就要不少。
前段双12V的画其提供的电流只有4毫安, ...

目前是用输入电压----240k----5.1v稳压管,可以工作,但有些封装稳压二极管的可以工作,有些不行。所以想搞一个可靠点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bbs.21ic.com/iclist-174-1.html
的隔离变送器模块
是个很好的选择, 推荐给楼主 ...

好的,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