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的位置计数,索引事件 是什么意思?哪位大侠能解释下

楼主(2013-07-24):
(无正文)

网友A:
[3] 上升计数模式

计数器方向信号(EQEPB)硬线直连到计数器模块,位置计数器(Position Counter)直接计数脉冲信号(EQEPA)的频率。

[4] 下降计数模式

计数器方向信号(EQEPB)硬线直连到计数器模块,位置计数器(Position Counter)计数脉冲输入信号(EQEPA)。

看来是时间管理器里面的一种特殊计数器  不但可以计数脉冲个数  而且可以确定正交编码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