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可以程序下载,但是不能硬件调试

楼主(2013-07-24):
为什么我的程序PIC用ICD3下载后,结果在硬件调试的时候居然说我的设备ID不对,各位大神有碰到这个问题不?测试的晶振电路也是好的啊!复位电路没有问题,头痛的很~

网友A:
调试口被占用了

网友B:
如果提示你是ID不对,则你能正常下载程序是不可能的。

网友C:
楼主,操作系统是什么啊?我觉得ICD3十分不好用,经常报ID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操作系统是什么啊?我觉得ICD3十分不好用,经常报ID错误。

呵呵,等你在论坛的技术积分达到20000分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说这个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等你在论坛的技术积分达到20000分的时候,你就再也不说这个话了。

嘿嘿,看来是资格不够啊。
但是我的电脑以前是win7操作系统,ICD3总是连不上报ID错误,然后我换成xp报错几率降低,但是还是有极大可能报错。同样电路板ICD2,PICKIT3都是正常的。
不过成功连上的ICD3功能确实强大,速度也快很多,这不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