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S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无正文)

网友A:
MOS是电压控制的,貌似吸入电流很小吧,跟三极管不能等效处理

网友B:
看Qg,再根据开关时间估算下即可

网友C:
做电源 太理论了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看似mos管是压控元件 ,但实际上电流的大小还会影响开关的速度,比如nmos一般gs之间的电阻大小对mos管关时间的影响很大的

网友D:
ULN2803 集电极开路驱动电路,  不适合于 MOSFET  的驱动. 别犹豫了, 赶快换专用的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是电压控制的,貌似吸入电流很小吧,跟三极管不能等效处理

是的,但是在充电瞬间会有电流的  ,现在主要在做MOS并联 ,准备8个并联。所以要考虑驱动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ULN2803 集电极开路驱动电路,  不适合于 MOSFET  的驱动. 别犹豫了, 赶快换专用的驱动电路. ...

您好,请问为什么不适合MOS驱动能否解释一下  ,谢谢,ULN2003是集电极开路,我中间加高频变压器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电源 太理论了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看似mos管是压控元件 ,但实际上电流的大小还会影响开关的速度,比如nmo ...

是的,我们做不对称半桥,现在多个MOS并联,如果驱动不足,会导致MOS不能完全导通,损耗可能会很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Qg,再根据开关时间估算下即可

恩 目前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谢谢

网友D:
驱动 MOSFET. 是不行的. 一个方向的驱动能力是可以的, 另一个方向还是存在靠上拉电阻驱动, 速度太慢的问题.
隔离变压器也存在这个问题, 而且应该问题更严重. 当然我这是猜的. 具体得看驱动电路才能分析.

网友E:
LZ几个MOS并联哈?主要看Qg,不过Cds对于多个MOS并联来说,影响也比较大(米勒平台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几个MOS并联哈?主要看Qg,不过Cds对于多个MOS并联来说,影响也比较大(米勒平台的影响)。 ...

是的啊  我们之前买过柯蒂斯的控制器 ,它管子的选型对Qg和Cds考虑很多  ,我们准备8个并联,第一次做,请问一下,有什么方向性的指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 MOSFET. 是不行的. 一个方向的驱动能力是可以的, 另一个方向还是存在靠上拉电阻驱动, 速度太慢的问题. ...

谢谢airwill,我贴个图给你看看啊  肯定会存在延迟的问题,但毕竟是高频变压器,另外ULN的开通以及关断延迟1US以内。另外一个问题您讲的驱动能力不足的问题,ULN本身是集电极开路输出,我个人理解必须加上拉。谢谢,我发个图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啊  我们之前买过柯蒂斯的控制器 ,它管子的选型对Qg和Cds考虑很多  ,我们准备8个并联,第一次做, ...

除了MOS管的选择,驱动能力要保证,栅极电阻选择要合适,一些加速电路也可以预留哈,layout方面也要注意哈,栅极电阻尽量靠近栅极,走线尽量短,粗,等等。。。
做好了分享一下心得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MOS管的选择,驱动能力要保证,栅极电阻选择要合适,一些加速电路也可以预留哈,layout方面也要注意 ...

恩 好的   谢谢 谢谢

网友D:
居然说不通你, 唉, 那就让你自己走点弯路吧.
或许我的经验未必是正确的真理. 你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有好消息, 记得告诉我

网友F:
1 .首先要确定的是你需要多少的驱动能力?要驱动的负载(一般可认为是功率管)有多少?以MOSFET为例,驱动其实就是对MOS的门级电容的充放电,这就要考虑你有个MOS并联,门级电容有多大?
MOS的Rg 有多大,加上驱动回路寄生电感等,其实就是一个LRC串联回路。

2. 驱动能力用个简化的公式来算就是I=C*Du/Dt,MOS的门级电容先确定,再来考虑你准备要几伏的门级电压,然后就是这个电压建立和消除的时间,也就牵涉到MOS的开通关断速度,这会直接影响到功管的损耗及其它问题,如应力等。这几个想好了,所要的驱动电流也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说不通你, 唉, 那就让你自己走点弯路吧.
或许我的经验未必是正确的真理. 你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有好 ...

谢谢!呵呵!我们之前做的小电机的驱动大约300W的电机,用这种驱动还行,现在换大功率电机。我还想请教您一下,集电极开路,ULN最多500MA驱动8个并联的管子肯定不行,只能自己用三极管搭集电极开路驱动电路,我增大我的供电电源功率。我的驱动能力就能上去。另外一个变压器有延迟肯定的,请教前辈,一般这个延迟时间有多长呢,我的理解是这种变压器属于高频变压器,工作频率可以达到500K,而我的只需要6K的频率。EP13的高频变压器可能传输功率不足,现在也在想换,但是对于变压器传输功率这款不太了解。所以还没有结论。呵呵  谢谢!现在还有一套IR2113驱动的方案。最高驱动电流2A但是没有隔离,如果加光耦隔离的话,我就没必要加2113啦,因为光耦完全可以实现电位转换的功能。第一次做没什么经验。谢谢啊!因为之前小电机用这种变压器,所以还是想试试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首先要确定的是你需要多少的驱动能力?要驱动的负载(一般可认为是功率管)有多少?以MOSFET为例,驱动 ...

谢谢!很有用

网友G:
问一下 mos管的gs还有0.7的压降 在驱动时对开关损耗影响大不 40k  附图

网友G:
补充一下是下降沿还有0.7v压降对40kz时开关损耗大不?

网友H:
驱动MOS做的电机驱动,最好还是要用专门的驱动IC。6EDL04I06NT IGBT,MOS6三相桥驱动IC

网友I:
话说了那么多!…MOS管〈大功率>有结电容!时间为啥提不起来?…TTL和CMOS没有区别?…好心告诉你了!你还歪扯!…可笑!

楼主(2013-10-14):
引用 网友I:
话说了那么多!…MOS管〈大功率>有结电容!时间为啥提不起来?…TTL和CMOS没有区别?…好心告诉你了!你还 ...

多谢指教!请问我的歪扯在哪里?

网友I:
哈!…搞怪!…象跟火星人对话一样!…快二个月了、才冒出一句!…咯咯!…;P    请问:哪里来的0.7V压降!…注意:你说MOS管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