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组AD指示灯

楼主(2013-07-24):
如题,我的电路引出来几组AD,想在用AD的时候可以通过LED查看AD量的大小,也就是LED的明亮程度,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

网友A:
明亮程度不是DA吗,怎么AD了,
AD是看LED的二进制表示形式吧

网友B:
用多个LED指示应该挺容易的吧。调节亮度难量化不说,变化小的时候恐怕我们的眼睛也分辨不出来

网友C:
这个可以有,我调试AD程序的时候就这么干,不过你说的同透明度是DA那边的吧?

网友D:
2楼正解。

网友E:
根据AD的值改变PWM波的占空比。。。。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AD去干扰,直接当PWM输出。

网友G:
楼主的意思是:想用ADC采样的值控制LED的亮度。
就这样而已。
看楼主说的嫩是觉得别扭

网友H:
闪灯吧,闪的快说明值高,这要比亮度要直观一些

网友I:
灯亮的多说明AD值大,否则就小。。。

网友J:
AD口读到的值串行输出,然后点亮LED,可以把灯当寄存器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