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使用问题

楼主(2013-07-24):
画板子时有两根飞线跑到视野范围外了,飞线连的是一个电阻,电阻也在视野外,怎么把他拉回来呢

网友A:
可以拉回来的,你修改那个件的坐标就可以,有个地可以直接修改元器件的坐标的,你找找

网友B:
嗯, 1.  直接在元件清单里找到那个元件, 修改它的坐标.
2. 可以用发选方法, 选择划定框外的元件. 可以选定所有视野外的器件. 然后再任意选一个器件. 拖拽着这个器件, 就把所有视野外的器件拉出来了.

网友C:
先找到位号,然后在原理图上cross select,最后在PCB inspecter上改坐标,搞定

楼主:
已经解决了,很简单,先全选,再拖动一下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