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628A

楼主(2013-07-24):
如何判断PIC16F628A单片机已经不工作了?我先前开发好的板子,一直都好用,此次忽然坏了,但是程序依然能拷贝进去。

网友A:
一个跑马灯还不够你判断的?

网友B:
1、那你应该重点检查电路是否有问题。
2、没有强烈的ESD或者过压输入等的情况下,芯片在正常情况下很难损坏,ESD一般只会损坏芯片部分引脚,只要不是损坏的ICSP引脚,芯片基本都能正常烧写,过压输入太大则会爆片,如果没有爆片,则一般还可以正常使用。
3、如果你不能判断芯片是否可以正常使用的话,则首先要反省自己做了多久的技术了,超过1个月以上还不知道怎么判断的话,则应该去回学校重学电子电路的基本课程。

网友C:
写个简单的程序跑跑看

网友D:
先查硬件,再查软件,这是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