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串联问题

楼主(2013-07-24):
两个电感直接的串联,由于电路板局限,只能像搭桥一样。不知道这样相互之间会不会有影响呢?

网友A:
两个电感直接的串联,由于电路板局限,只能像搭桥一样。不知道这样相互之间会不会有影响呢?

如果两个电感的磁通没有铰链在一起,串联了之后的电感量等于原来各自的电感量加起来

如果两个电感的磁通有铰链在一起,
串联了之后的
电感量=L1+L2±2M
其中L1是原来A线圈的电感量
      L2是原来B线圈的电感量
      M是互感
顺接取正
反接取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电感直接的串联,由于电路板局限,只能像搭桥一样。不知道这样相互之间会不会有影响呢?

如果两个电感 ...

如果两个贴片电感站起来,背对着,会不会铰链?现在没有条件做实验,只能先这样理论想一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两个线圈的磁路封闭基本上可以认为不会互相影响

如果两个线圈的磁路开放,
那么就要考虑这两个线圈两者之间的距离
如果距离远
基本上也可以认为不会互相影响

如果距离近就可以认为有互相影响
至于互相影响的程度有几何,就要看两个线圈的磁通铰链的程度了,计算方法如上面.

总之一句话就很难说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个线圈的磁路封闭基本上可以认为不会互相影响

如果两个线圈的磁路开放,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