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 XDS 510 JTAG 不干活了

楼主(2013-07-24):
怎么也没有办法连接到目标板,  发现 USB 的主芯片 CY7C68013-100AC 发热很厉害

网友A:
CY7C68013本来就发热,CY7C68013A要好些,可以换片试试。

网友B:
使用过程中也会经常连接不上   但从来没有摸过USB主芯片   呵呵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如果特别烫,可能是短路了,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有设备吗,驱动安装正确吗?

网友D:
你的板子是好的吗?

网友D:
你的电路板是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特别烫,可能是短路了,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有设备吗,驱动安装正确吗? ...

设备管理有时候能认出这个 调试器, 认出的时候就会很烫, 很快就烫起来了.
有时候插上去, 不可识别的设备, 这时候就不热了

网友E:
没用过这个仿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这个仿真器

c2000至少要用到XDS 100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2000至少要用到XDS 100吧

只用板载的,没用过单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只用板载的,没用过单独的

呵呵  这么早就在上班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  这么早就在上班

不上班,我这两天休息。:lol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上班,我这两天休息。

来21家巡逻就是上班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来21家巡逻就是上班  呵呵

有道理

网友F:
用的什么仿真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备管理有时候能认出这个 调试器, 认出的时候就会很烫, 很快就烫起来了.
有时候插上去, 不可识别的设备, ...

还是换成68013A吧,68013早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什么仿真器的?

XDS 510 V4 仿真器.

网友G:
不会已经烧了吧
XDS仿真器蛮脆弱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XDS 510 V4 仿真器.

我们这里有个560 也不工作了。还没有找到原因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XDS 510 V4 仿真器.

而且插在电脑上都没有反应的。

网友F:
带电插拔了?不过这应该损坏芯片的。

楼主:
嗯, 带电插拔倒是难保的.
不过据介绍, 性能那么强劲, 不应该插拔偶尔一下就坏掉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