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问题

楼主(2013-07-24):
驱动芯片接在LED的负端,怎么去实现恒流啊?小弟不理解啊?求高人指点!~急

网友A:
你认为如何才能实现恒流?

网友B:
芯片内部有恒流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认为如何才能实现恒流?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恒流,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内部有恒流控制

这个我知道,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C:
怀疑里面就是三极管恒流。
IC资料上肯定有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能说的具体点吗?

你要干嘛?

网友D:
封装好的芯片肯定看不出来,你得看内部的MOS管原理图,估计能看出来。不过,不是一般人能看出来的。
全是MOS管,模拟超牛的人才行的。

网友E(2013-10-05):
理论上必三极管,MOS管恒特性,是不是要有新技术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