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求大虾门帮帮忙小弟刚刚入门 求大神!!!急急急!!!

楼主(2013-07-24):
LF398N 在multisim中没有这个元器件  仿真不了

网友A:
方法一:在网上搜索一下,看有没有别人分享的。
方法二:在multisim找个类似的芯片,修改一下。或者在multisim用Verilog HDL设计一个

网友B:
还是找一个芯片  重新修改修改   试一试吧   只有这样了

网友C:
上百度的搜索的应该是可以的解决的

楼主:
不行啊  找怎么样的型号代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