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9014三极管能放大28MHZ的正弦波吗

楼主(2013-07-24):
将峰峰值1.7v 28MHZ 放大到峰峰值3v多点,电源VCC +5v
9014不知道行不行 我看了手册上ft=270MHZ

网友A:
9014 21 NPN 低噪放大 50V 0.1A 0.4W 150HMZ hFE:100~1000 (放大倍数分段可选)

网友B:
若是fT270MHz,意味着hfe下降到不足10.一般认为勉强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fT270MHz,意味着hfe下降到不足10.一般认为勉强可用

hfe 下降到不足10 是怎么看出来的?

fT*hfe=270M

网友C:
270Mhz 和28MHz 差 10 倍. 电路合理设计, 最大放大倍数应该可以接近 10 倍.
所以 1.7v 到3v, 才2倍, 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 1.7V 有点大了, VCC 5V 太低, 给电路设计和调试带来难度了.

网友A:
相当于只放大两倍,9014是可以的。

网友D:
BJT的FT跟运放的FT差不多,是说它的电流放大系数为1时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