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JTAG下载调试的问题

楼主:
调试的时候会出现:

程序就好像跑飞了一样,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办?

又试了一下直接program,如下:

红线圈起来的部分是个warning,有大神能给解释一下么?

网友A(2013-07-24):
器件选的有没有问题?没见过你这样的错误,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选的有没有问题?没见过你这样的错误,很奇怪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这样了。

感觉很奇怪  你确认硬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很奇怪  你确认硬件没问题?

**,把12864拔了就没问题了……什么情况?

楼主:
这是板子的原理图,除了这个什么都没插,求大神看看。

网友A:
比较奇怪了  下载调试都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奇怪了  下载调试都没问题了?

对,拔掉12864就好了。问题我就是在调试12864的程序啊,要不上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拔掉12864就好了。问题我就是在调试12864的程序啊,要不上代码?

你先下载之后再插上12864吧   我感觉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共用了管脚吧

网友C:
有漏电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