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室内数据采集,无线通讯利用433M稳定还是2.4G的好呢?

楼主(2013-07-24):
室内数据采集,无线通讯利用433M稳定还是2.4G的好呢?由于室内WIFI、WLAN等频段的信号存在,哪一个抗干扰、稳定性好些呢?

网友A:
看你数据量大小了。2.4G会调频,不用考虑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数据量大小了。2.4G会调频,不用考虑干扰。

不过室内的WLAN、WIFI比较多,很容易干扰2.4G的频率

网友B:
室内的,,,干催用红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室内的WLAN、WIFI比较多,很容易干扰2.4G的频率

打错字了,是“跳频”,16个频道,每个50M带宽,在发送前,会自动检测此频道所在频点是否有其他设备在用,否则就跳到其他频道。所以你说的什么wifi,wlan(这两个词有啥不同?⊙﹏⊙b汗)干扰,不存在这问题。433数据量会小

网友C:
433穿墙能力不及2.4。

网友D:
如果单讲频率的话,频率越低,穿透能力越强。所以,如果楼主不讲信号的调制、处理方法及功率、灵敏度的话,只有一个答案:433好!

网友E:
7楼说的对,6楼错误,2楼的概念也是错的。

网友F:
数据采集当然433。高速的话就算了。

网友G(2013-08-26):
按你说的情况,我也同意433的好

网友H:
433MHZ 要好些

网友I(2013-10-08):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