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 FFT运算问题

楼主(2013-07-24):
各位大虾们,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下,我写的FFt程序在大道科技的开发板上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在我们自己板子上的DSP里面就运行不了,FFT的ipcb和mag都为-1,两个板子的外部管脚配置只有轻微差异,请问各位大虾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吗?谢谢!!(注:我们的板子有个串行外部flash,之前烧写过其他程序)

网友A:
你可以先用你的板子跑一个效果明显的例子  如果正常  说明你的启动方式等 的外部选择是对的
然后跑你的FFT程序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斑竹,程序中AD采样和FIR滤波都正常,就是到了FFT运算就出问题了,之前怀疑是地址分配有问题,但一直调试又不像是这个原因,所以感到很困惑

网友A:
加油解决  分享给大家

楼主:
今天又调试了下,发现FFT的运算用到了外部的SRAM,而我们自己的产品上是没有外部SRAM的,在CMD文件里面将FFT运算分配到DSP片内地址,好像还是运行不了? 难道2812的片内存储空间不足,不足以运行FFT(1024个点)?

网友B:
如果fft一直要跑的话,把它计算所用缓冲区用全局变量定义,这样如果内存不够链接会报错。
如果用局部变量或malloc,要看stack/heap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fft一直要跑的话,把它计算所用缓冲区用全局变量定义,这样如果内存不够链接会报错。
如果用局部变量或 ...

定义的是全局变量,我把FFT的运算指到起始地址为0X180000,还是运行不了,并且0x180000地址并没有数据,也说明FFT并没有进行计算,是不是一定得需要外部SRAM才能运行呢?

网友B:
单步调试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调试了下,发现FFT的运算用到了外部的SRAM,而我们自己的产品上是没有外部SRAM的,在CMD文件里面 ...

这个应该是不至于这么小的   在改改CMD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又调试了下,发现FFT的运算用到了外部的SRAM,而我们自己的产品上是没有外部SRAM的,在CMD文件里面 ...

如果以前是在外部SRAM中的话   你的一些映射都在zone区的地址   这个也要做相应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以前是在外部SRAM中的话   你的一些映射都在zone区的地址   这个也要做相应的修改 ...

恩,zone区的地址都也改过了,我继续调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zone区的地址都也改过了,我继续调试看看

加油  调试出来了  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