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图解大全

楼主(2013-07-24):
(注:响应楼下网友的需求,又开始整理每个电容的应用、优缺点、重点等。本人道行还太浅,整理的都是表象,不过还是能让大家了解个大概。我就是抛砖引玉,大家手头有相关好资料,就跟我们一起分享吧。哈哈~喜欢的留脚印。

网友“第四维思想”分享了一篇博客,题为《电阻和电容的分类和总结》,有常用电容的优缺点和应用,大家可以去看看。

第1 幅图1 胆电容。图2 灯具电容器。 图3 MKPH 电容。图4 MET 电容。图5,10 PEI 电容,图6,胆贴片电容。图7 MPE 电容。图8 贴片电容。图9精密聚苯乙烯薄膜电容(CB14系列)。图11 轴向电解电容器。图 12 MPP 电容

第2 幅图1 PPN 电容。图2 PET 电容。图3 MEA 电容 图4MPB 电容。图5 PPT 电容。 图6 MPT 电容。图7 电解电容器。图8 MET 电容。图9 MKPH 电容。图10,11 电机用电容。图12 MKS 电容。

第3 幅:图1 MKS 电容。图2 瓷片电容。图3 ,4 MKP 电容。图5 贴片电解电容。图 6 史普瑞电容 Sprague Orange Drop Capacitors。图7 电机用电容。图8 MKT 电容。 图9 陶瓷电容。

第4 幅:图1 MKS 电容。图3,8 云母电容。图4 MPP 电容。图5 MKP 电容。图9 MEP电容。图10 MPP 电容。图11 PPN 电容。图12 PEI 电容。

第5 幅:图1,2,3,陶瓷电容器。图4 色环陶瓷电容。图5,10,11,电机起动及运行电容器。图12 充放电用容

TIP 1:mmuuss586给留的pdf形式的同一份资料:直达
TIP 2:xukun977整理的更直观电容图解:直达
TIP 3:第1幅图9是啥电容?看看 Lxiao和Lgz2006的问答:直达
TIP 4:对于第一幅图9的电容,elec921和之前Lgz2006都回答了我们,一定要谢谢他们了~哈哈:直达

TIP 5:DYCN又提出一种电容—穿心电容,我顺便找了张图,贴给大家看看,谢谢DYCN了:直达

穿心电容:
TIP 6:网友xmar提供了n种电容的特性、应用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看:直达
TIP 7:对于网友szn1423的问题:第四幅图2的电容是什么?网友xmar回答:直达

第一幅图:

嗯,还好

网友A:
我受累,
顶一下。

网友B:
我帮你转一下。

网友C:
看图时还得看上面名字,搞成这样看起来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时还得看上面名字,搞成这样看起来更爽:

跟我一个想法~不过时间紧,没来得及整理。。。大家就凑合凑合看吧。哈哈

网友D:
种类很多,应用领域太广,搞十年电子不见得用上几种.

网友E:
酷哦。楼主真是细致耐心

网友F:
找高人讲解下区别、应用等方面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帮你转一下。

谢谢~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高人讲解下区别、应用等方面知识吧

图解电容开始加特性、应用资料了,需要的时候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谁给加点特性或者应用方向的信息啊.

图解电容开始加特性、应用资料了,需要的时候来瞧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图解电容开始加特性、应用资料了,需要的时候来瞧瞧。

mark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 收藏了~

好东西,支持~

网友J:
学习了,楼主没说第1幅图9是啥子电容啊?

可能是(聚)苯乙烯

网友K:
玻璃电容,纸介电容,云母电容,?

网友L:
楼主不错  顶一个  这种资料的收集很有意义!

网友M:
二楼正解

网友N:
感谢分享 受用了

网友O:
哇这个东西好,配上封装更好,哈哈

网友P:
我眼看花了,我**楼主

网友P:
引用 网友G:
谁给加点特性或者应用方向的信息啊.

同解

网友Q:
好东西,总结的就是好的

网友R:
不错不错,还有一种看起来完全不像电容的穿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错不错,还有一种看起来完全不像电容的穿心电容

谢了。

网友S:
这么专业,第一次见这么多电容。

网友T:
涨涨见识!

网友U:
图文并茂,好东东,赞楼主一个!如果在补充点特性用途就更完美了

网友V:
有些没用过

网友W:
很多都沒用過哦

网友X:
看眼界啊!

网友Y:
许多电容都没听说过,见识了

网友Z:
能把每种电容的用途都介绍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AA:
多谢卤煮分享,果断mark,留以后参考~~

网友AB:
谢谢楼主分享,要是有电容的制造工艺和应用举例就更完美了.

网友AC:
好多没见过的,赞一个

网友AD:
电容大全,谢谢分享

网友AE(2013-09-10):
好 太棒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C:
看图时还得看上面名字,搞成这样看起来更爽:

有道理  还是你比较好

网友AG(2013-10-22):
在应用的时候也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AH:
楼主吊胃口  ,不将主要的应用设特点神马的,

网友AI:
第一幅图  第9 种 都不知道是啥电容吗?

没看错的话

它的名字叫精密聚苯乙烯薄膜电容(CB14系列),精度能到1%,负温度系数,绝缘电阻极大,漏电流极小。非金属化,无自愈特性

非常适合像采样保持SH电路、峰值监测PKD电路 等要求漏电流极低的场合

网友AJ:
非常好的东西,现在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第一幅图  第9 种 都不知道是啥电容吗?

没看错的话

已经编辑到帖子里了,谢谢分享。哈哈

网友AK:
请问第4幅 第2个电容是什么电容

可能是精密MKS或MKP电容。

网友AL:
MEA 电容:
MEA为无感电容,用镀金属聚酯膜作为电介质,卷绕而成,
环氧树脂灌注。有优异的抗湿高阻抗,在工作温度范围内
电容量很稳定,镀金属聚酯有自我恢复的特性,耐瞬间高
电压的冲击,可以防止长时间工作时介质短路。

MEP 电容:
应该就是MPE电容。

MET 电容:
聚乙酯膜电容器-轴向型稳定性好,可靠性高广泛用于通讯
器材、收录机、电视机、VCD及各种电子设备的直流和脉动电路中.

MKP 电容:
MKP = Metallised polypropylene金属化聚丙烯电容特点
是损耗极小、无感结构、击穿能自愈、耐高温100度,缺点
是容量小体积大、容量随温度上升而减小(负温度特性)
。适合用于高电压、大电流以及高脉冲强度的电路,如开
关电源震荡电路、扫描脉冲电路、马达启动电路、汽车点
火器电路、A/D取样保持电路等。

MKPH 电容:
由Ducati energia公司研发的具有镀特殊金属成分的聚丙
烯膜PPMh MKPh,它的目的是支持自愈性能并减少介质损耗
。较于现在的其他纸介质及气体绝缘的电容器,,PPMh电容
器以它优越的过载能力和长寿命成为功率因数补偿系统新
的目标。

MKS 电容:
MKS = MKY Polystyrene 金属化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酯电容
(简称聚酯),特点容量大体积小、耐高温100度、无感结
构、击穿能自愈,缺点是介质损耗稍大一些、容量随温度
上升而增加(正温度特性)。一般用于信号耦合、退耦等
通用用途。其他公司多称为MKT电容,WIMA的叫MKS,其实
东西是一样的

MKT 电容:
金属化聚乙酯膜X2级抗干扰电容器高频损耗小,能承载较
大电流
.绝缘电阻高,自愈性好,寿命长
.能承受2.5KV的脉冲电压,属X2类
.适用于电源跨线降噪抑制干扰电路,及其他交流场合

MPB 电容:
金属化聚丙烯膜盒装电容器特点
.自愈性强
.低损耗角正切
.应用于高频、脉冲电路

MPE 电容:
MPE是聚酯膜电容器,CBB聚丙烯薄膜电容器。
二者都是薄膜电容器,
但MPE聚酯膜电容器,常用在直流回路,而CBB聚丙烯薄膜
电容器常用在交流和脉冲回路。

MPP 电容:
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器,环氧树脂包封高频损耗小,内部温
升小绝缘性能好.自愈效果佳各种直流,脉冲,高频较大电流场合
.彩电S校正电路.

MPT 电容:
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器-轴向型特点
.低损耗角正切
.自愈性强
.负温度系数
.应用于高频,脉冲电路.

PEI 电容:
聚乙酯膜电容器-带电感性。或:用两片金属箔做电极,夹
在极薄绝缘介质中,卷成圆柱形或者扁柱形芯子,介质是
涤纶。涤纶薄膜电容, 涤纶电容介电常数较高,体积小,
容量大,稳定性较好,适宜做旁路电容。

PET 电容:
应该就是PEI电容。

PPN 电容:
聚丙烯膜电容器

PPT 电容:
聚丙烯膜电容器-带电感性

网友AM:
OK, 收了 学习了

网友AN(2017-10-05):
第4幅  的  第2    第6    第7  分别是什么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