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stm32AD三相电采样计算功率因数问题

楼主(2013-07-24):
用stm32f207进行三相电采样,1个周波采集64*5个点,定时器触发采样。用fft计算功率因数,这时功率因数就很不准了。。。。但采集64*2个点的时候,功率因数就比较准。。。是什么原因?采样点数多导致定时器精度不够?还是采样的波形发生变形,需要加窗处理?请高手指点。。。最后说下,虽然一个周波采这么多点。。。但是是不同通道的。。。一个通道只用了其中的64个点。。。也就是说fft计算的时候也是用了这64个点。。。

网友A:
你做什么计算需要64×5 = 320个点?
常规的采集128个点就已经足够了,点多后这里面都会有问题的啊,定时器的时间只有你自己知道够不够,这个需要你自己计算的。另外数据多后你计算量太大了有没有溢出?不同通道采集的时差就计算进去吗?

网友B:
你前置的滤波电路时怎么设置的?

网友C(2014-09-23):
计算功率因数需要FFT吗?除非是基波的功率因数。我也使用的STM32单片机作FFT运算,精度还可以,功率因数精度在0.5级内。

网友D:
计算功率因数,不需要用FFT

网友E(2017-04-10):
引用 网友C:
计算功率因数需要FFT吗?除非是基波的功率因数。我也使用的STM32单片机作FFT运算,精度还可以,功率因数精 ...

我也在学习,可是我采集到的ADC结果 相位都正确但是幅值确完全不对。是否方便告诉一下你的ADC设置配置部分1048885197@qq.com

网友E:
楼主你好,你的这一部分是否搞通了是否方便告诉一下你的ADC设置配置部分1048885197@qq.com

网友F:
功率因数计算无需FFT,直接计算瞬时电流电压乘积的时均值除以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即可,THD计算则需要FFT。

网友G(2019-08-21):
引用 网友F:
功率因数计算无需FFT,直接计算瞬时电流电压乘积的时均值除以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即可,THD计算则需要FFT。
...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功率因数计算无需FFT,直接计算瞬时电流电压乘积的时均值除以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即可,THD计算则需要FFT。
...

这个软件不错

网友F:
Multi-Instrument, 通过各种参数设置,可变为多种不同的测量仪器。www.multi-instrument.com可下载,支持NI DAQmx采集卡,声卡和多种私有协议采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