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数码管闪烁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我是用的SM1616来驱动数码管,这个芯片本身没有闪烁功能,其他有此功能的数码管驱动芯片都是通过设置寄存器,由驱动芯片本身完成闪烁功能,我能不能通过单片机的程序驱动SM1616来实现闪烁功能?就是通过程序控制SM1616的开关显示时间,实现闪烁。

用此功能的目的是通过按键修改显示的参数时,让待修改的参数闪烁。

网友A:
一般就是程序自己控制发送的数据实现的

网友B:
定时发送数据呀

网友C:
必须能呀
不过得费点脑细胞来编码了

网友D:
这个得自己控制闪烁了,定时器控制显示和清空

网友E:
专用的数码管芯片,高级玩意

网友F:
一般就是控制数据发送了,比如,前500ms送显示的数(0xff),后500ms送不显示的数(0x00).

网友G:
编程控制的.

网友H(2015-06-26):
请问有可以直接替换SM1616 PIN对PIN的IC驱动芯片吗?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有可以直接替换SM1616 PIN对PIN的IC驱动芯片吗?大神

记得有一个也是1616的芯片,另一家公司的,可以替换。
具体是什么你问问卖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