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大家帮我看下这句话啥意思

楼主(2013-07-24):
AC, TE, ps, npu, nex
TPS65217上的  AC adapter input to power path. Connect to an external DC supply.关于AC口的描述,这句话意思到底AC口接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网友A:
可不可以给个上下文啊。。。
不过一般AC输入端口直接接DC木问题,反之不行。。。

网友B:
交流适配器的输入功率路径,连接到一个外部直流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