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EV2300没信号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4):
(无正文)

网友A:
请检查板子有没有破损伤害, 检查电源和烧录接口是否正确, 连接可靠, 如果实在检查不到问题, 联系卖家吧

网友B:
先查硬件电路   重点看看电源那一块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测一测电压之类的   感觉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