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IM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3-07-24):
步进电机上用了一个HEDS-5540编码器,400CPR,也就是每圈400个脉冲,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每圈只有24个脉冲,主要程序如下:

        //TIM3, CH1+CH2 -> PA6+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Base);
        TIM_Base.TIM_Prescaler = 72-1;
        TIM_Bas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Bas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Base);
        TIM_EncoderInterfaceConfig(TIM3, TIM_EncoderMode_TI12,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ICPolarity_Falling);
        TIM_SetCounter(TIM3, 0);
        TIM_Cmd(TIM3, ENABLE);

在串口里返回(TIM3->CNT),用手把电机转一圈,计数才增加24,反转是-24.求解?

楼主:
另外:我用逻辑分析仪测了一下,确实是没圈400个脉冲

网友A:
  TIM_Base.TIM_Prescaler = 0 不分频吧

网友B:
你好啊,我是利用捕获中断的原理来检测输入的脉冲,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要是需要可以看看我的定时器配置。我最近也是在做相关的实验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关于捕获后M/T法测速的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_Base.TIM_Prescaler = 0 不分频吧

哦原来如此。改过来成了1600了

网友C(2014-06-17):
你的编码器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