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直流电源五位半和六位半的区别

楼主(2013-07-24):
在用一台直流电源
DC选择五位半时,电压和电流的显示格式分别是+00.010V  +0.0491mA
     选择六位半时,显示格式分别是:+00.0102V  +0.04916mA(末位数不断的变)
请问这个五位半和六位半在这里是如何解释的?百度了好多说法 也没怎么看明白。
谢谢

网友A:
厂家的噱头。
如果测量能达到6位半还可信的话,输出能做到0.01%精度已经很厉害了,最后一位不跳才怪。

网友B:
五位半:能完整显示0-9的有5位数字,再加上最前面仅能显示1或-1的一位(不能完整显示0-9,因此只算作半位);
六位半:能完整显示0-9的有6位数字,再加上最前面仅能显示1或-1的一位(同上)。>>>

网友C:
五位半:显示 ±199999
六位半:显示 ±1999999

网友D:
LZ这个电源多少钱?

网友E:
5位半或6位半,是指分辨,不是指稳定度,也不是指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