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中EEPROM的探索求知

楼主(2013-07-24):
在应用PIC 单片机的EEPROM的遇到这样的问题,我想设置一个初值,然后应用此数据,程序中会不断更新这个数据,把更新的数据存到EEPROM中进行读写等操作,现在我想开始设置的初值只用一次,也就是我第一次上电此初值起作用,之后的上电此初值不起作用,只从EEPROM中读取数据,请问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再增加一个字节的状态记录标志,并保存到EEPROM的另一个字节区域。

假设这个标志为S-FLAG,未使用那个初值钱这个标志的状态为0,使用后为1,则每次上电时先读这个标志并判断是否采用初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增加一个字节的状态记录标志,并保存到EEPROM的另一个字节区域。

假设这个标志为S-FLAG,未使用那个初值 ...

谢谢你的答案,已经解决了,和你说的方法类似,还是很感谢,给分了。。。

网友B:
加标志位确实是最简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