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信号问题,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2013-07-24):
(无正文)

网友A:
很正常~~~

这是电机轴的来回振动造成的,需加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

这是电机轴的来回振动造成的,需加滤波~~~

怎么加滤波啊?我QQ:798670357 可否细聊。

网友B:
就是一个判断高电平还是很低电平的延时滤波。

不过从你这个图片来看,加了滤波也不见得能有好转。你可能需要考虑下整个方案的构架能否做一个优化。
比方那个讲不要用光栅尺,用编码器如何,还有就是能否提前结束信号等。有时候修改一个项目的构架比解决一个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来的跟快更好。

网友C:
其中一路信号的前、后沿分别去读另一路信号的电平。根据读得状况进行+1或-1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