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SAM7SE256芯片,Jtag连接问题

楼主(2013-07-24):
求大神帮助:我正在学习使用at91sam7se256,但是不知道at91的jtag 是什么接法,求教。

网友A:
看手册呀   这么标准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呀   这么标准的东西

看过了,就是画好了,不知道对不对。。。。。上面是我画的,求鉴定一下。

网友A:
不想看手册的话   就采用另外一种方法  看看jlink的说明书  会讲到接口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看手册的话   就采用另外一种方法  看看jlink的说明书  会讲到接口标准的 ...

哦哦~谢谢~我在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