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做的干扰源

楼主(2013-07-24):
为什么DIY的东西不过硬?测试不足是重要原因。因此我一直想做个干扰源。自己做的电路板,用它来干扰一下,看看可靠不可靠。
为此我多次发帖求教,也得到很多帮助。今天总算是可以了。
使用了一个汽车点火线圈和火花塞。接线参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557522-1-1.html  的 4 楼。注意:电线都不能用原配的汽车线,因为汽车线带屏蔽层,干扰反而出不来了。

电路如下:

用电阻把220V AC 分压到光耦能承受的地步,比如1.8V,然后以它为震荡源控制线圈通断。L 就是汽车点火线圈。三极管用的是 MJE13005。
火花塞上持续放电,连接线圈和火花塞的电线就是干扰源。把这段电线挨着电话听筒,能听见耳机里喀喀响。把电线放到74系列搭的电路板上,电路立马失灵!
下面说说我的几个想法:
1、为什么不用煤气点火器或者电警棍什么的来干扰呢?我感觉(没有确切依据)点火器的能量来自电池,能量有限。我这是 12V 稳压电源。
2、为什么用交流电做震荡源呢?一个原因是我不懂如何用三极管搭震荡电路(惭愧啊惭愧),另一个原因是:自己要足够“健壮”,不能怕干扰。否则别人会质疑:你这干扰是真的假的?

我的这个只能产生 50hz 方波。不知道干扰效果是否理想?使用上有什么局限呢?会不会有某些应用不适合这种干扰源呢?

楼主:
刚才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干扰线上,立刻花屏,鼠标不动。关闭干扰后症状消失。
笔记本电脑是用电池供电的,所以肯定是电磁辐射。

网友A:
别沉浸在这破玩意儿中,干扰是定量的,不同的产品,要求的级别和干扰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才是重点。也是最难做的。

不是做个设备把什么东西都干扰不正常到就NB!

楼主:
在线圈上串个电位器,就可以控制干扰强度了。

网友B:
这个东西要接220V,感觉比较危险。
你百度 “电蚊拍电路图”,第一条就是了。用倍率较高的变压器,能直接电弧,电蚊拍这种输出电压不高,还要经过几级的倍压,经过倍压电路之后出来的还只能间歇放电。
电蚊拍没有碰到蚊子时没有噼里啪啦是因为两极间距较大,电压没能击穿空气,你可以增加几级倍压。让它就直接噼里啪啦的闪

网友C:
如果光耦频率足够!可将调频、调幅信号输入!…但高压包的频率只能做到几十KHZ吧?……

网友D:
我强烈建议你把此东西拿到钓鱼岛干扰小日本.......;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