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TL494是不是不能做buck-boost电路

楼主(2013-07-24):
输入+20V,输出-12V,想用buck-boost开关电源来做,用TL494能不能做到(非隔离的)

网友A:
楼主在求方案吗?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看看能用不

网友B:
用这个芯片做这种电路   基本不会有问题   楼主   这个主要还是看电路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看看能用不

这个电路貌似没有反馈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尝试尝试就行了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如果仅仅只是实现功能  那没什么问题    但是想要电路很稳定   那反馈必须要有

网友D:
帮楼主顶一个   这一块   还是需要花点时间的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这个尝试尝试就行了   应该没有问题

恩。。。感觉设计一个好的开关电源好难啊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TL494只是提供PWM输出而已   这个应该没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