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E1成帧器FPGA设计请教

楼主(2013-07-24):
兄弟们,谁用FPGA设计过E1成帧器电路?知道的请指点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我有客户这么用,但是肯定拿不出来啊

网友A:
应该也不太复杂

网友B:
这个我们做过,你用哪个公司的FPGA?

网友C:
这东西不复杂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不复杂啊

:)是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做过,你用哪个公司的FPGA?

;P準備賣給他?

楼主:
altera的,发来参考下!开源网上的那个太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tera的,发来参考下!开源网上的那个太乱了

我估计不会给:)
会收费。

网友A:
收费不要骂我啊

网友D: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啊,计数器计数出各开销位置,然后按照顺序填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l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啊,计数器计数出各开销位置,然后按照顺序填上去就可以了 ...

是不难,关键看什么想怎么做。

楼主:
就是啊!思路思路!不没指点那用LIU+成帧器芯片咯 哈哈

网友A:
:)思路50块钱一斤

网友E:
还是要看你的功能,不是打个包按顺序扔进去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