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等精度测频测不到1Hz以下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办法,1Hz一下肯定要增加闸门时间的;不增加闸门时间,这个问题神仙也解决不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办法,1Hz一下肯定要增加闸门时间的;不增加闸门时间,这个问题神仙也解决不了的 ...

嗯,是的

网友C:
看你资源,资源够的话,做2个频率计,一个是等精度,还有另外一个高频测量低频的,现在闸门时间内判断等精度的如果低频个数为0,那么就使用另外一个不就可以了嘛

楼主(2013-08-24):
引用 网友C:
看你资源,资源够的话,做2个频率计,一个是等精度,还有另外一个高频测量低频的,现在闸门时间内判断等精 ...

高频测低频是怎么弄的,和等精度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D:
用低频作为计数器的时钟信号,测量你给定的高频信号的频率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低频作为计数器的时钟信号,测量你给定的高频信号的频率呗

我是要测低频啊。。1Hz以下的

网友E:
香农定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频测低频是怎么弄的,和等精度有什么区别呢

低频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作为使能端,计数就可以了。当第二个上升沿来的时候,同时把这次的计数值放在一个寄存器里

网友F:
你理解的有点偏颇     闸门信号需要 被测信号给同步,同步后的信号作为  真正的闸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