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示波器拆解与评析

楼主(2013-07-24):
年前买的那个今越数字示波器,小巧玲珑,前阵子搞AVR高压编程器时还真派上用场了,做定性分析不错的。
先来个成品照片

想了解这个小巧示波器的内部电路构成吗?敬请期待后续更新.想看热闹的来点掌声......

网友A:
草,高高兴兴进来,竟让还没发。

楼主:
呵呵,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敬请诸位看官稍安勿燥,每日都有更新,先看看它的性能指标吧
列两项重要的,

1、模拟频带宽度 0 ~ 10MHz
2、最高实时采样率 50MSa/s
3.取样缓冲器深度 15K byte

数字示波器模拟信道要求10M带宽,你会选那个型号的运放完成信号的高阻匹配和信号放大或缩小功能呢?
采样频率为50MSPS,每秒50M字节的数据流,如何保存,用什么架构实现最为合理呢?这个问题魏同学是采用的IDT7132,但它的容量较少,所以数字示波器的存储深度受限。数字存储示波器,存储深度是一项关键指标,会影响到测试时的实用性。

楼主:
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

呵呵,原来是这样啊,看到两片AVR单片机,1个PLD,还有1个内存ISSI61LV256-8
呵呵,玩单片机的老家伙都知道有个62C256,这个堂兄弟61LV256有何特长呢?
那就告诉你吧,61系列最大的优点就是速度快。看到最后那个字符了吗?“-8”,就是表明它的读写速度是8纳秒级的。牛叉吧,当年电脑上用的PC100内容都是用的10纳秒级的DRAM芯片来拼成的。所以这个61芯片理论上读写速度能到133MHZ.

呵呵,说得不对大家指正,说得不够大家补充。

网友B:
没看到换档继电器和AUTO按钮,估计用起来不够方便。

楼主:
示波器就一块双面板,背面是什么样呢?下面就来看看背面(操作面)的内容

背面的主要部件是3个波段开关,一块128X64的显示屏,1个旋转编码器,还有7个按键的焊盘,由面板上的导电橡胶来接通或关断,简单吧。
波段开关就是为了完成档位切换用的,用机械开关来完成切换,电路可以做得非常简洁,只是这屏宜尽快升级到彩屏,性价比会更高,现在的彩屏也很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换档继电器和AUTO按钮,估计用起来不够方便。

上电就是Auto测量模式,按下Hold键后就会停止采样,此时可对内存中的波形查看其特性,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换档继电器做啥用呀?这个板子用的波段开关,双联的,拨到相应的位置时,屏幕能切换对应的档位,读波形电压值还是比较直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电就是Auto测量模式,按下Hold键后就会停止采样,此时可对内存中的波形查看其特性,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

我买的那个示波笔,按AUTO键能根据信号特征自动切换量程,通过几个机械继电器。

网友C(2013-09-29):
继续啊,LZ

网友D(2016-08-16):
我以为拆大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