耦合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24):
比如这段解释:“电子电路中的耦合一般是指把信号从前一级送到下一级。有时候不能直接连,比如说两级电路的直流电平不一样,就需要电容耦合;输入输出阻抗不匹配就需要加阻抗匹配的电路,比如变压器。这些电路都叫做耦合电路。”
听起来像是信号的匹配,对不对

网友A:
个人认为,耦合可以理解为连接

网友B:
可以理解为 信号传递

网友C:
A  -> B,  ->就是耦合电路。
因为A,B有不同的要求,就需要->把A中的信息“合适”的传递给B。 除了的阻抗匹配,就像电容耦合,主要是解决A,B之间不同电压偏置,很常见的ac couple。

网友D:
楼主第一段话听起来已经理解“耦合”了,可偏偏最后又来一个“匹配”来搅浑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第一段话听起来已经理解“耦合”了,可偏偏最后又来一个“匹配”来搅浑概念 ...

愿闻其详...

网友E:
耦合不应该是匹配。而是前后级非接触式连接。耦合方式有变压器耦合、电容耦合、光电耦合、磁耦合等。希望对各位有帮助。谢谢。

网友D:
1楼说“耦合一般是指把信号从前一级送到下一级”——这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嘛
至于后来说“信号的匹配”咱也不懂神马意思啦

网友F(2013-09-16):
耦合:两部分电路信号间的联系——将信号从某一级向另一级传递。
匹配:信号耦合过程中的参数配合——使电路更有效地发挥效能。
耦合是目的,匹配是优化。

网友G:
非接触式的把信号传递。

网友H:
几节耦连在一起叫耦合.耦断丝连,丝越多耦合越强:'(

网友I:
楼上几位说的都是概念,不容易理解,我来举个具体一点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光电耦合器,内部是有一个LED和一个光电三极管组成的,当LED那一端产生压差时,LED被点亮,另一端的光电三极管基极会产生电流,三极管就会导通,从而达到控制占空比或者是达到一些别的目的,这就是耦合。。。
根据电容隔直通交的特性,经常用的还有电容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