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7-24):
always @(posedge clk)
average_cout<=count_input;

if(loop_count==average_count)
{
.............

}

average_count  寄存器保存的外部输入的值,比如保存的值是128,该值和loop_count 比较。
但我发现这种写法 程序运行不正确。
只要我把 average_count  用一个常量比如 128 代替,程序就正常了。请问 这种 常量和寄存器 与某一个变量进行比较,到底有什么区别,我这种写法是不是有问题?
average_count

网友A:
这个时候需要下一个周期生效。

网友A:
还没见过其他不同

问题原因还没有找到,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