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不好

楼主(2013-07-24):
  每次遇到产品返修的时候,心情便得很急躁,在调试产品是,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心情也会便得急躁。请教各位,像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样去调节自己的心情?

网友A:
有问题才是好事情啊
说明你设计中有不足之处
吸取教训,逐步改进,提高自己

网友B:
A:新产品
1、对新产品新系统可能有问题的地方估计不足,或者备选方案不足,这样的情况最好把系统分成若干个小系统分开调试,定位故障点。
2、对要搞的东西就是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这样的情况只能在设计之初就申请样机测绘消化吸收。
B、已量产产品
1、设计不完善,优化设计。
2、手册没做好,维护同样的故障每次要花较大的精力。
3、生产管理不完善,总是出一些稀奇古怪需要花很大力气但是又特简单低级的故障。

最彻底的解决办法:
1、多学习积累经验;
2、注意劳逸结合放松心情;工作是实现自我价值、养家糊口的一个手,还有和工作等同重要的事情叫家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