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模块电路中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一个12--5VDC/DC电源模块电路,问题是电源输出为0V。
最终检测出来是电感问题,是加电启动后呈现高阻态么?掉电后我用欧姆档测试电感是没问题的。不理解具体原因。我原先分析时就先把电感排除了~绕了一大圈之后 最后又转回来了。对电感理解简单了,有人能讲解一下么。参考设计如下

网友A:
电感有低频和高频之分,绕线方式,线径,磁芯材料等等,都对电感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有低频和高频之分,绕线方式,线径,磁芯材料等等,都对电感有影响

感谢你的解释,可能是我表述的不准确。我想知道的不是这个~

网友B:
觉得用的产品太复杂,问题不好排除。用这种简单一点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