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DHT11

楼主(2013-07-24):
最近使用DHt11测温度和湿度,结果显示在1602上面,1602的显示看过没有问题,但是
“8bit湿度整数数据 + 8bit湿度小数数据+8bit温度整数数据 + 8bit温度小数数据”所得结果的末8位不等于8bit校验位等于,求各位大神看看程序具体哪里出错了?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ry1602.c"

///////////////引脚定义///////////////////////
#define DHT11_OUTPUT    P2DIR|=BIT0     //P2.0
#define DHT11_INPUT     P2DIR&=~BIT0    //P2.0
#define DHT11_H         P2OUT|=BIT0     //P2.0
#define DHT11_L         P2OUT&=~BIT0    //P2.0
#define DHT11_IN        (P2IN&BIT0)

uchar shuzi[] = {"0123456789."};
uchar tem[2];

///////////////DHT11输出数据//////////////////
unsigned char DHT11T_Data_H;        //温度高8位
unsigned char DHT11T_Data_L;        //温度低8位
unsigned char DHT11RH_Data_H;       //湿度高8位
unsigned char DHT11RH_Data_L;       //适度低8位

/////////////函数声明///////////////////////
unsigned char start_DHT11(void);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Char(void);
void dht11(void);
void Delayus(int n);
////////////////////////////////////////////
//函数名称:Delayus
//功能:延时(us),定时器查询方法
//调用:无
//返回:无
///////////////////////////////////////////
void Delayus(int n)
{
    CCR0 = n;
    TACTL |= TACLR;
    TACTL |= MC_1;
    while(!(TACTL & BIT0));                         //等待
    TACTL &= ~MC_1;               //停止计数
    TACTL &= ~BIT0;              //清除中断标志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readflag = 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CTL|= TASSEL_2 + ID_3;                       //时钟选择SMCLK,1/8分频,计数器1M频率
    unsigned char humidity=0;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 = 0;
    LcdReset();    //显示提示信息
    Disp1Char(8,0,'C');                      //显示温度单位
    while(1)
    {
        readflag = start_DHT11();
        if(1)
        {
            temperature = DHT11T_Data_H;//温度值,没有考虑小数
            humidity = DHT11RH_Data_H;  //湿度值,没有考虑小数
              tem[0]=temperature/10;  //验证是否执行到此
               tem[1]=temperature%10;
               Disp1Char(2,0,shuzi[tem[0]]);
                  Disp1Char(3,0,shuzi[tem[1]]);
        }
                  Disp1Char(1,1,shuzi[readflag]); //读出readflag的值
    }
}
////////////////////////////////////////////
//函数名称:start_DHT11
//功能:DHT11初始化及读取湿度值和温度值
//调用:DHT11_ReadChar()
//返回:无
///////////////////////////////////////////
unsigned char start_DHT11(void)
{
    unsigned char TData_H_temp = 0;     //温度高8位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TData_L_temp = 0;     //温度低8位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RHData_H_temp =0;     //湿度高8位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RHData_L_temp = 0;    //湿度低8位中间变量
    unsigned char CheckData_temp = 0;   //校验位8位中间变量
    char checktemp = 0;        //校验值

    unsigned char flag = 0;
    unsigned int count = 0;

    DHT11_OUTPUT;           //设置P2.0输出 #define DHT11_OUTPUT P2DIR|=BIT0
    DHT11_H;                //输出高  #define DHT11_H P2OUT|=BIT0
    Delayus(10);            //延时10us
    DHT11_L;                //输出低 #define DHT11_L P2OUT&=~BIT0
    //拉低18ms以上
    Delayus(30000);
    DHT11_H;                //输出高
    DHT11_INPUT;            //设置P2.0输入 #define DHT11_INPUT P2DIR&=~BIT0
    Delayus(60);            //延时60us
    if(!(DHT11_IN))                     //检测P2.O输入电平,若为低电平
    {
        count=2;                        //计数值设置为2
        while((!DHT11_IN)&&count++);
        count=2;
        while((DHT11_IN)&&count++);
        RHData_H_temp = DHT11_ReadChar();
        RHData_L_temp = DHT11_ReadChar();
        TData_H_temp = DHT11_ReadChar();
        TData_L_temp = DHT11_ReadChar();
        CheckData_temp = DHT11_ReadChar();
        DHT11_OUTPUT;                       //设置P2.0输出
        DHT11_H;                            //P2.0输出高,释放总线
        checktemp = (RHData_H_temp + RHData_L_temp + TData_H_temp + TData_L_temp); //判断校验位是否正确
        if (checktemp == CheckData_temp)
        {
            DHT11RH_Data_H = RHData_H_temp;
            DHT11RH_Data_L = RHData_L_temp;
            DHT11T_Data_H = TData_H_temp;
            DHT11T_Data_L = TData_L_temp;
            flag=1;
        }
    }
    return flag;                    //返回flag,若返回1说明读取正确
}
////////////////////////////////////////////
//函数名称:DHT11_ReadChar
//功能:DHT11读取1字节数据
//调用:
//返回:无
///////////////////////////////////////////
unsigned char DHT11_ReadChar(void)
{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int count;         //计数防止死等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count=2;
        while((!DHT11_IN)&&count++);   //等待50us低电平结束,程序进入死循环退出 #define DHT11_IN (P2IN&BIT0)
        Delayus(35);
        dat <<= 1;
        if(DHT11_IN)            //50us低电平+28us高电平表示'0',50us低电平+70us高电平表示'1'
        {
            dat |= 1;
        }
        count=2;
        while((DHT11_IN)&&count++);             //程序进入死循环退出
        /*while(DHT11_IN);
        if(count==1)            //超时则跳出for循环
        {
            break;
        }*/
    }
    return dat;
}

网友A:
首先,你能确定单片机给出命令后,dht11返回数据了么?
然后才是判读数据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能确定单片机给出命令后,dht11返回数据了么?
然后才是判读数据是否正确。 ...

返回数据了,不管校验是可以读出温度值的,47,不符合现实

网友B(2013-09-04):
求解决啊,楼主。。

网友C(2014-05-11):
有打包嘛,现在急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