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软件产生spwm的问题

楼主(2013-07-24):
大家都知道软件产生spwm的方法吧,就是在一个小的spwm周期内,先是一段T1的低电平,然后是导通T2时间,最后是一段T3时间的低电平,我可不可以这样,先导通T2时间,然后再拉低T1+T3时间(就是普通PWM的思想),因为这样貌似程序好写点,请问这样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网友A:
从原理上讲是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大都采用下面这个图呢?
我们有意将软件设计成中心对称, 中心点对齐后, 便于 "中心点" 的电流采样.

网友B:
中心点电流采样的好处是:开关噪声小,采样值更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点电流采样的好处是:开关噪声小,采样值更精确

恩 你说的我试试 待俺验证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上讲是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大都采用下面这个图呢?
我们有意将软件设计成中心对称, 中心点对齐后, 便于 ...

试试 看看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