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 不进刹车中断,谁帮我看看,谢谢!

楼主(2013-07-24):
使用了6路PWM驱动电机,使能了刹车功能,也开启了刹车中断允许,还开起了EXTI_IMR 和 EMR 刹车信号输入后,PWM波形全部消失,进入刹车状态。就是不进中断,烦死了。

/*主输出能使 刹车能使 高电平刹车 空闲状态无论定时器运行与否均起效,死区时间2.5us 120*1/48us*/
TIM1->BDTR = 120|(TIM_BDTR_MOE | TIM_BDTR_OSSI | TIM_BDTR_OSSR | TIM_BDTR_LOCK_1) | TIM_BDTR_BKE ;
/*TIM1 自动重载 向上计数*/
TIM1->CR1 = TIM_CR1_ARPE | TIM_CR1_CEN;

//TIM1->EGR = TIM_EGR_BG;
EXTI->IMR |= 0X2000;                    //开启Exti 13
EXTI->EMR |= 0X2000;                   //开启Exti 13
TIM1->SR &= (!TIM_SR_BIF);
TIM1->DIER= TIM_DIER_BIE;       //开启刹车中断允许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void TIM1_BRK_UP_TRG_COM_IRQHandler(void)    //中断函数
{
     TIM1->SR &= (!TIM_SR_BIF);
}

楼主:
参考手册上这么说:
如果设置了TIMx_DIER寄存器中的BIE位,当刹车状态标志(TIMx_SR寄存器中的BIF位)
为’1’时,则产生一个中断。

当刹车后,停下程序,看标志位,BIE=1  BIF=1 就该近中断才对。
真见鬼,今天倒霉透了。

网友A:
看来半天,不懂。感觉很复杂的,你加油呀!

网友B:
TIM1->BDTR = 120|(TIM_BDTR_MOE | TIM_BDTR_OSSI | TIM_BDTR_OSSR | TIM_BDTR_LOCK_1) | TIM_BDTR_BKE ;

这个设置是没有问题的.
1. 是不是 IO 口设置有问题
2. TIM_BDTR_LOCK_1 先去掉或分两次完成这行.

网友C(2017-09-30):
建议多用库函数

网友D:
这个论坛可以找到很多刹车功能的介绍帖的。

网友:
刹车用的少,貌似很复杂的概念,我都懒得用寄存器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