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设备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拔出导致设备死机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24):
用430单片机做了个USB转串口的设备,有LCD显示等模块,用电池供电的,设备运行后连接USB到PC会枚举为CDC类,然后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如果数据发送过程中我拔出USB线,设备就死机了,我在仿真模式下发现是程序跑飞了,如果没有数据传输拔出USB线就没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我刚才试了一下我的手机,往手机里拷贝文件时拔出USb数据线手机不会死机,说明还是我的设备固件有问题,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呢?
还有一个细节:如果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不拔出USB线,但是断开D+上拉电阻(软断开),设备就不会死机,只不过数据传输中断而已,但是拔出USB线就死机了

楼主:
这个版面人气太差了,每次发个问题都石沉大海... 感觉现在USB已经相当流行了,为啥总感觉没几个人在弄这个....

网友:
不知道啊,好像版主也忙于其他事情了

网友A(2013-12-18):
应该是程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做个最简单的接收程序,看看有没有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