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很高的信号如何进行峰峰值检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7-24):
  运放块和二极管接成跟随器,然后用电容取得峰峰值。
主要是运放块的压摆率/单位增益频宽要足够大,二极管的结电容要很小,效果就很好。

网友B:
用比较器代替运放,可以保证速度和输出精度

网友C:
用比较器,二极管,电容构成峰值检测。

网友B:
比较器可以选ti的TLV3501,4.5n速度,为观察,信号源设为1M,可以改10M,后面是放电用的,随便表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