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电源芯片

楼主(2013-07-24):
我想设计一个电源,要求如下:
1、支持AC20V----AC60V电压输入,DC12V电压输出;
2、输出电流DC5A
3、如果同时支持DC12V----DC20V电压输入,DC12V电压输出,那就太好了,

  有知道的朋友请告诉我,感谢!
   QQ:229757780
   EMAIL:steven@ugcctv.com

网友A:
楼主的邮箱居然是CCTV?

网友B:
没经验,不清楚这里面有什么难点么?个人感觉,也不需要变压器,直接整流,滤波,再加一个高功率的DC-DC就可以吧?DC-DC芯片挺多的,也都有现成的方案,应该不难吧。

网友:
国外的一些电路板里见过 这样功能的,交直流通用,交流250v都可以,但电流没有这么大。

网友C:
电压这么宽,还要这么大电流,看看TI有没有吧,TI没有估计就没有人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