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33mW的SS8550升温很快(1分钟多钟就烫手),正常吗???!

楼主(2013-07-24):
RT正常吗??
手册上不是说可以有1W的么?

网友A:
这肯定不正常,减小基极电流

网友A:
或者是降低集电极电压,基极电流大,会烫手,BC压差过大,即使电流很小,仍会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不正常,减小基极电流

基极电流只有0.03mA,还要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降低集电极电压,基极电流大,会烫手,BC压差过大,即使电流很小,仍会烫手 ...

BC压差过大也会烫手???!这是什么原因?能解释下不?

网友B:
你是怎么得出来"33m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得出来"33mW"的?

就是一H桥电路;
运转时,+5V供电,Q6测得: Ue=4.80V,Ub=3.85V,Uc=4.66V,电机供电电流240mA;Uec=0.14V;Pc=33.6mW;

网友C:
测试方法明显有误。
15R的基极驱动电阻很小,光基极电流功耗就很大了。

网友D:
楼上有道理, 还有个 BE 功耗没有计算进去. 这里 BE 功耗应该大于 Pc=33.6mW 很多.

手册上不是说可以有1W. 跟发热并没有直接关系. 能达到这个功率, 建立在良好的散热条件和合适的工作环境温度基础上的

网友B:
光BE极的损耗就有两百多mW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有道理, 还有个 BE 功耗没有计算进去. 这里 BE 功耗应该大于 Pc=33.6mW 很多.

手册上不是说可以有1W.  ...

嗯嗯,原来还要加上BE上的功耗啊,教材上都没提过,我就没注意到。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试方法明显有误。
15R的基极驱动电阻很小,光基极电流功耗就很大了。

嗯,我把15R电阻换成680R的后,发热问题明显改善,但同时电机的电流也减小到75mA

网友C:
电阻需要调整,要足够驱动管饱和导通,又不至于让基极电流太大。
电机电流才75mA,你测试过直接加额定电源,电流是多少?
严重怀疑你的测试方法。
难道你的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很小?还是CE颠倒了?
680R电阻,基极电流起码(VCC-1.4)/680,应该有5mA,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需要调整,要足够驱动管饱和导通,又不至于让基极电流太大。
电机电流才75mA,你测试过直接加额定电源 ...

我用+5V供电,电机不带负载测的电机电流75mA,带负载的话电机电流在185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