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算放大器,二极管 钳位

楼主(2013-07-24):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图中二极管D5是什么作用?是不是用于电位钳制?如果是,是如何实现的?还有,VIN2-的电业跟几个电阻的阻值是怎么样的关系?
说明:D5的型号IN4148,导通电压1V

网友A:
图看不到。
楼主需要将图片下载到你的硬盘,然后上传到21ic。

网友B:
没图,没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到。
楼主需要将图片下载到你的硬盘,然后上传到21ic。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您好!能看到图了吗?

看不到。

网友C:
还是没有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能看到图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能看到图了吗?

不好意思,之前操作不熟练,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图片。

不好意思,之前操作不熟练,没有把图片放上来,麻烦您再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D:
图中二极管D5是起0.7V稳压管的作用。

不是用于电位钳制。

VIN2- = VIN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