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30中断的设置

楼主(2013-07-24):
LED, sd, tc, TE, TI
最近写了一个程序

#include <p24FJ256GA106.h>

#define led1 PORTFbits.RF6
#define led2 PORTDbits.RD5
#define led3 PORTDbits.RD7
unsigned char dat='0';
unsigned int  k;
unsigned int  i;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 _ISR _T2Interrupt(void)
{
         IFS0bits.T2IF=0;
         --k;
         if(k==0)
            {
              led3=!led3;
              k=122;
            }

}

void int_timer2(void)
{
   T1CON=0;
   IEC0=0x0000;
   IFS0bits.T2IF=0;
   IPC1bits.T2IP=0;
   //TMR2=0;
   T2CONbits.T32=0;
   IEC0bits.T2IE=1;
   PR2=0xffff;
   T2CONbits.TCS=0;
   T2CONbits.TON=1;
}
..........
..........
int  main (void)
{
   TRISDbits.TRISD7=0;
   TRISDbits.TRISD5=0;
   TRISFbits.TRISF6=0;
   led1=1;
   led2=1;
   led3=1;

//  i=0xffff;
//  k=0x0001;
//  uart1_init();
   int_timer2();
   INTCON1=0x8000;
   INTCON2=0;
   k=122;
   while(1)
   {
       ;
   }
}

这个程序编译没有问题
可是T2的中断进不去,是不是我的写法有问题 ,还是有哪个地方的设置我没有注意到
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pic24fj256GA106的片子
4M外部晶振

楼主:
问题找到了IPC1bits.T2IP=0;这个中断优先级不应该是0,那样相当于没有响应中断
可还有一个
我明明已经设了禁int0中断
可是在watch里还能看到int0的中断置1了

网友A:
你禁止的中断容许位,看到的是中断标志位把?

例如IFS0bits.T2IF,IFS0bits.T2IE,第一个是中断标志位,第二个是中断容许位。

在PIC上要注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