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双串口的msp430单片机

楼主(2013-07-24):
各位大哥,因为需要用两个串口分别做485和232通信,而我手上有一块msp430g2的开发板,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比较好的推荐?我看到MSPG2553只有一个串口啊

网友A:
用MSP430F249 吧,这个做一半的设计资源是非常够的

楼主:
有没有像msp430g2系列那样引脚少一点的啊  用到的IO口不多

网友B:
也可以用IO来模拟串口的

网友C:
可以用定时器来模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MSP430F249 吧,这个做一半的设计资源是非常够的

正如楼上所说,MSP430F249/247等单片机的都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