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晶体外壳如何焊接?

楼主(2013-07-24):
请教:
想将晶体外壳接地,但在焊接时,却发现晶体外壳无法焊接。
请高人指点!
谢谢!

网友A:
以前焊接发现有损坏晶体的情况,后来就不焊直接点胶,也有看到别人用一个类似细铁丝之类的把晶体身体扣在pcb上,再焊接铁丝的,看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B:
烙铁功率大点,温度高点

网友C:
一般温度调高点焊接。但容易把晶体焊坏

网友:
据说焊接容易损坏,我们都是点胶

网友D:
提高烙铁温度,缩短与晶振的接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焊接发现有损坏晶体的情况,后来就不焊直接点胶,也有看到别人用一个类似细铁丝之类的把晶体身体扣在pc ...

请问,点胶可以让晶体壳体和地连起来(指电连接)吗?

网友E:
晶振侧面不容易挂锡,从板子上拉导线到晶振上面很容易焊接。就是有点难看和麻烦,我也为这事想找个更好的方法。
观注中......

网友A:
晶体外壳不需要接地吧!我们当时是做rtc用,也蛮准的

网友F:
先要镀锡,弄一点松香摩擦一下就上去了。楼上做RTC的看不出来晶体的杂散辐射的,做RF的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再次焊接时,我试试大家推荐的方法!

网友G:
高频的也不一定要焊接。有外壳带脚的晶体。

网友G:
应该是火花焊。

网友H:
找个质量好的电脑主板,看看那个晶振就是用铁丝捆在PCB上的。直接焊接,一是麻烦,二是容易伤。

网友I:
一般都是用胶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