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运放输出信号被抬高,望各位工程师解答

楼主(2013-07-24):
上一级运放输出电流对下一级有影响吗,输出信号被抬高是怎么回事呀,是不是与输入失调电压有关?

网友A:
仿真文件打包发上来。

网友B:
输入失调也是有可能的.
输出电流是电路控制的, 如果运放还在线性范围, 就不应该引起异常

网友C:
应该与输入电压失调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楼主:
仿真波形如图所示,零点明显被抬高。
我做的事物比这还严重
望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文件打包发上来。

谢谢版主,这两天帮我解答了一些问题,这两天学到很多,慢慢感觉模拟电路的博大精深。

附件为tina-ti仿真的,希望版主可以帮我分析下
谢谢

网友A:
你把输入加滤波试试看。你的输入信号加直流偏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输入加滤波试试看。你的输入信号加直流偏置了吗?

没有加直流偏置,信号是函数信号发生器给的,10mv,频率5M(做的是一个宽带放大器)

我试过在每一级的输出接一个电容,可以把直流分量滤掉,但会产生噪声,并且影响电路的带宽,带宽会变小,就不能到达10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失调也是有可能的.
输出电流是电路控制的, 如果运放还在线性范围, 就不应该引起异常 ...

那问一下,运放输出电流是怎么计算的,就拿这个电路图来说,就一个正常的负反馈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与输入电压失调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所以就给输出接了一个1uf的隔直电容,但是又出现了噪声,
唉,来回为难呀

网友D:
我也要好好跟在后面学一学   顶一个   不错哦

网友E:
学习学习   顶一个   很不错   有时间需要好好学一学

网友E:
帮楼主顶一个    问题解决了就好   版主很给力  很强大   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仿真波形如图所示,零点明显被抬高。
我做的事物比这还严重
望解答

这波形的确失真太厉害的,楼主的放大电路的电阻用精密电阻吧

网友G:
我也出现类似情况,求解答啊

网友H:
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求答案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出现类似情况,求解答啊

呵呵,两种方法,一种是先把运放调零,二是输出端串了个电容。我用的是第二种,解决了直流把零点抬高的影响,但减小了带宽,下限频率提高了,因为相当于多了个极点,构成了个带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求答案  顶一个

输出端串了个电容,解决了直流把零点抬高的影响,但减小了带宽,下限频率提高了,因为相当于多了个极点,构成了个带通滤波器

网友I:
失真比较严重   楼主   这是一个问题  需要花时间  好好琢磨琢磨

网友J:
具体是怎样太高的呢?可否给大家讲的明白些的,我么也好帮着想办法解决的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仿真波形如图所示,零点明显被抬高。
我做的事物比这还严重
望解答

菏泽个先查下你的共地的,工地若没有问题的,看下运放两端的供电电压是否对称?

网友K:
信号失真  比较头疼   有可能是信号干扰的问题  楼主

网友E:
楼主   你最好多花点时间   和大家讲一讲   这样  大家心里都有数   就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