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继电器的回检电路设计

楼主(2013-07-24):
    想向大家请教一个继电器回检的问题,继电器的驱动电路如下:

如图所示,继电器为+12V供电,线圈的直流电阻为25R,MOS管G极接+5V控制系统的信号,现在希望做一个回检继电器状态的电路,功能具体如下:
1、需要回检继电器的三种状态:开路、短路到GND、短路到+12V
2、回检策略是MOS断开时,回检线圈是否短路到GND、是否开路;MOS导通时、回检线圈是否短路到+12V,同时保护MOS管在短路到+12V时不会烧坏。
我自己画了一个电路,用于回检MOS管断开时的线圈是否开路、是否短路到GND,请大家看看,提提意见,然后在帮我想一个回检MOS管导通时线圈短路到+12V时的电路,同时要保护MOS管。

网友A:
这样回检 有意义吗?
还不如常开触点光耦返回信号呢

网友B:
MOS导通时,回检线圈是否短路,我觉得不安全,MOS导通电阻比较小,电流会很大,你怎么能保证此时可靠性,除非你在主回路里加个电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回检 有意义吗?
还不如常开触点光耦返回信号呢

因为回检的内容是客户定下的协议,我们必须满足。
不能连接继电器的另一端,只能从线圈端回检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导通时,回检线圈是否短路,我觉得不安全,MOS导通电阻比较小,电流会很大,你怎么能保证此时可靠性,除 ...

对,这个时候的MOS会烧掉,我想在MOS管下面串联一个保险到地,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网友C:
5V系统不能让MOS处于完全打开状态,一般得10V以上。。。

网友D:
运放应该接成比较器模式。
这个电路...

网友E:
1、开路,电压检测可行。
2、对地短路,电压检测可行。
3、线圈短路或者局部电路,内阻变小,电流变大,可以电流检测。

所以,只要在MOS管对地串联一个小电阻,根据电流大小,基本可以判断是否正常。

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系统不能让MOS处于完全打开状态,一般得10V以上。。。

额  这个得看Mos管的开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放应该接成比较器模式。
这个电路...

这个貌似就是比较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开路,电压检测可行。
2、对地短路,电压检测可行。
3、线圈短路或者局部电路,内阻变小,电流变大,可 ...

嗯  电流检测不错

网友F:
顶顶更健康,楼主你好,楼主再见。回复你只是为了证明我来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  这个得看Mos管的开启电压

MOS的开启电压一般在2-4V之间,我说要超过10V是要完全开启,而不是接近5V的可变电阻状态。

网友G:
我来说几句:
1.回路设计有2点疑问:
a:(12V-0.7V)/25=0.452A;如此大的电流我想问你有必要吗?像楼上有人说的,MOS管击穿对5V控制系统有很大风险,所以建议在MOS控制端口加二极管防大电流损坏IC。
b:客户的要求无非就是检测继电器是否导通是吗?也就是说,其实就是检测命令发出,MOS管是否正常开闭。那么就好办了,如果你的继电器是一般小继电器,电流应该在80MA一下,所以建议你在直接在继电器下面加2个电阻来高低电平检测,当然,如过可靠性要求高的话,并联一个3极管电路,与MOS信号互锁,你用比较器太贵了。
c:选择信号检测要考虑上拉或下拉问题,这是最基本的稳定性,你不要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来说几句:
1.回路设计有2点疑问:
a:(12V-0.7V)/25=0.452A;如此大的电流我想问你有必要吗?像楼上有人 ...

我来说几句:
1、继电器正常工作电流就是500mA左右,这与所谓的“必要”有什么关系?另外“在MOS管控制端口加二极管”能画出电路吗?
2、客户的要求不是“无非检查继电器是否导通”,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要明确三种状态的检查,至于为什么,你能和客户讲“无非是***”吗?
3、我什么时候说忘了上下拉的问题了?
讨论技术就讨论技术,不要善为人师,当然我还是要感谢你们的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