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分享】一次辐射发射测试超标整改

楼主(2013-07-24):
    在进行一个系统的辐射发射测试时,出现了多个频段的超标(低频段和高频段),对系统进行检查。
    有必要对系统做一下描述,系统为柜式结构,输出接口为网络、RS422,输入接口为电源,电源经电源防雷、滤波器、隔离变压器、UPS给系统供电。
    这可能是设备线缆出现的问题,检查线缆发现设备的线缆比较混乱,彼此交叉在一起,对线缆进行了整理,再次进行测试,发现超标的频段少了一些,但是还是有几处超标,试着把线缆抬离地面,下面垫了个纸箱。
    再次进行测试,超标的频段集中在100M附近,这可能是网线引起的,检查网线发现,柜外的网线比较长,可能向空间发射了电磁能量。
    采用的方法是,将多余的网线放置在机柜中,再次进行测试,测试通过。
    这次测试给我们的启示是:
    1、系统的输出线缆不应出现交叉,否则可能引起互相干扰,引起辐射发射超标。
    2、系统的输出线缆不应放置在地面上。
    3、在进行辐射发射测试时,应尽可能的缩短柜外的线缆,减少电磁发射量。

楼主:
分享是一种快乐

网友A:
有点简单,木有理由给你加分啊

楼主:
结果是简单,电磁兼容问题的整改往往是处理过程比较复杂,结果是很简单

网友B:
顶一下,这个涉及布线问题,还涉及到电路内部布线,参数选取。其实挺不错了。

网友C:
我们公司的产品网线必须要连出,所以即使连出也要达到Class B的要求。
LZ要是能更进一步找到设备内部的干扰源并能解决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的产品网线必须要连出,所以即使连出也要达到Class B的要求。
LZ要是能更进一步找到设备内部的干扰 ...

是,现场整改只能从外边处理一下

网友D:
有的时候一个小问题就解决的了;很多时候就是找到方向;

楼主:
是啊,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网友E:
以太网只要有出线就比较难处理。可以用屏蔽线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太网只要有出线就比较难处理。可以用屏蔽线尝试一下!

是,用双屏蔽网线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