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减小电磁干扰通用设计原则

楼主(2013-07-24):
设计原则:
78、减小地弹。

79、使所有布线与板子边缘的距离应至少为线宽的5倍。

80、采用带状线布线。

81、应将高速或大电流器件放在离1/0接口尽量远的地方。

82、在芯片附近放置去耦电容来减小平面中高频电流分量的扩频效应。

83、使电源平面和地平面相邻并尽可能地接近。

84、尽可能使用更多的电源平面与地平面对。

85、当使用多个电源平面与地平面对时,在电源平面中修凹壁并在地平面的边沿处打短接过孔。

86、尽量将地平面作为表面层。

87、了解所有封装的谐振频率,当它与时钟频率的谐波发生重叠时就要改变封装的几何结构。

88、在封装中避免信号在不同电压平面间的切换,因为这会产生封装谐振。

89、如果封装中可能出现谐振,就在它的外部加上铁氧体滤波薄片。

90、在差分对中,减少布线的不对称性。

91、在所有的差分对接头处使用共模信号扼流滤波器。

92、在所有外部电缆周围使用共模信号扼流滤波器。

93、选出所有的1/0线,在时序预算要求内使用上升时间最长的信号。

94、使用扩频时钟发生器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产生谐波,并在测试的带宽范围内减少辐射能量。

95、当连接屏蔽电缆时,保持屏蔽层与外壳良好接触。

96、减小屏蔽电缆接头到外壳的电感。在电缆和外壳屏蔽层之间使用同轴接头。

97、设备支座不能破坏外壳的完整性。

98、只在互连时才能破坏外壳的完整性。

99、使开孔的直径远小于可能泄漏的最低频率辐射的波长。使用数量多而直径小的开孔比数量少而直径大的开孔要好。

100、导致产品交货推迟就是最昂贵的规则。